小白求助!!!机械革命X6找不到独立显卡

楼主(2016-06-30):
求助大神,鄙人白痴+小小白一个!
前天客户送来一个机械革命X6

  拆掉好了能开机,但是会花屏重启。由于没有配件,客户不放心,拿回去了两天,上某宝买了配件,换上去了,能开进系统正常。
可客户一开游戏爆卡才发现,设备管理器里只有集成显卡。所有功能都正常只有独立显卡没有了,刷BIOS了还是一样!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65927-1-1.html
后来BIOS贴楼主大神,提醒说查显卡供电,一查,两个电感都没电。取掉两电感。
左边有3.5V,右边0V。右边也把上下管换了,还是0V
\

把左边电感焊上去,电压也是0V了!

我就懵了~!到底是显卡坏了还是供电芯片坏了!该怎么查,先取掉显卡么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楼主你这个电感取的倍好。。

网友B:
供电芯片换了没,上下管和供电芯片一起换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供电芯片换了没,上下管和供电芯片一起换掉

没有!找不到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个电感取的倍好。。

取错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找不到这个

TB上面应该有卖吧

网友C:
嗯,有的,25好贵哦!,还有就是,左边的电感装回去,电压就没了!是不是,显卡芯片也有可能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嗯,有的,25好贵哦!,还有就是,左边的电感装回去,电压就没了!是不是,显卡芯片也有可能哦!

量一下电感显卡这边的对地阻值多少

网友D:
显卡坏的几率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量一下电感显卡这边的对地阻值多少

两边都是7 欧哦!N15P-GX-A2,这个是显卡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坏的几率大

嗯,显卡180,老贵了!右边没电压,这是个复合管,到供电芯片引脚都是通的

网友E:
n15p的显卡不太会坏还是显卡供电这块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n15p的显卡不太会坏还是显卡供电这块的问题

嗯!谢谢,芯片在途中了!

网友F:
大神呀 这个电感取了 能有供电出来?

网友G:
示波器测高端门G级啊,供电正常的话会有波,检测到后记有问题,波就停了,所以测得快点,可以区分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神呀 这个电感取了 能有供电出来?

额!我温习下基础去!

网友:
引用 网友G:
示波器测高端门G级啊,供电正常的话会有波,检测到后记有问题,波就停了,所以测得快点,可以区分出来

嗯!没见过示波器!。。。

网友:
这种情况显卡和供电芯片都有可能啊!供电上管击穿19v到显卡,所以说显卡有可能坏!不知道把供电装好拆掉显卡会不会有供电?

网友:
有没有图纸,我的x3感觉要坏了,自己的电脑修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