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 风扇转几秒就停

楼主(2016-06-30):
短接绿线 风扇转几秒后 停住
测试绿线为0v 保护了

更换主开关部分 两只50v 4.7 电容 问题 依旧
还得查那些地方呢

网友A:
楼主当保护时绿线0V,紫色线多少V?

网友B:
看看开关管有短路的没有,再检查电压输出瞬间,电压正常吗?看看是什么保护。

网友C:
检查339芯片的2脚电压和494芯片的4脚电压是否短接后电压在3V以上,如果是则检查339各脚电压并记录(短接前后),再对比本站的339正常时的数值,就可以初步看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检查339芯片的2脚电压和494芯片的4脚电压是否短接后电压在3V以上,如果是则检查339各脚电压并记录(短接前 ...

好久不见     你也来帮组别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当保护时绿线0V,紫色线多少V?

紫色线 5VSB是 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开关管有短路的没有,再检查电压输出瞬间,电压正常吗?看看是什么保护。

检测12v  5v 3.3v -12v 瞬间都有很低的 电压 然后变为0v  风扇停转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查339芯片的2脚电压和494芯片的4脚电压是否短接后电压在3V以上,如果是则检查339各脚电压并记录(短接前 ...

多谢指点 按来测试下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检查339芯片的2脚电压和494芯片的4脚电压是否短接后电压在3V以上,如果是则检查339各脚电压并记录(短接前 ...

按在7500 4脚焊接根导线 准备接万用表 测试下 短接前后的电压
结果短接绿线 风扇转动正常 3.3v输出3.38v 正常
12v 14.98v
-12v -14.2v
5v 6.43v
PG 5v 6.43v
电压变高了 直接没有保护了
还是339 出问题了
是不是取样电路 还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按在7500 4脚焊接根导线 准备接万用表 测试下 短接前后的电压
结果短接绿线 风扇转动正常 3.3v输出3.38v ...

现在的问题是12v 5v -12v 三路输出电压高 没有保护 7500从8 11脚输出脉冲方波 到推动部分 在到主开关部分
现在电压升高 是不是 说明输出的脉宽 占空比变大 开关管的导通程度变强了

正常情况下 输出电压升高 经过反馈到 7500和 339
7500会拉高4脚 变为高电平 执行保护
现在的情况 是没有保护

是反馈部分的问题

还是7500和339的问题呢

PG 也是正常的 有5V 上拉 现在也是6.4v

现在是风扇转动正常 各路电压输出过高
说明300v整流滤波 辅助部分 推动部分 主开关部分
输出部分正常

更换后级滤波电容 不行
输出电压还是高 12v 5v -12v PG

请教 高手详细说下 从取样电路到7500 339的执行保护的过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久不见     你也来帮组别人来了?

是啊,我比较少上来了,对于一些故障有些兴趣

网友C:
你如果强行把7500的4脚接地,那当然不会有保护了(这个只能短时短接,不能长时间的),通常保护原理是三个输出电压连接到339芯片上作对比,正常就输出PG,同时339的2脚输出低电平,拉低7500的4脚电压,让7500的8、11脚输出正常的方波,反之339的2脚则输出高电平,提高7500的4脚电压使其截止输出。 12V和5V的电压过高应该是7500的1脚反馈电阻阻值变大导致,查看这二个电压的反馈电阻就是,如果没查到你就要想法改小阻值了。搞好三个电压后再查339各脚数值。 如7500的4脚没接地,同时电压低于1V,那7500是会正常输出方波的,这时查看339的2脚电压,如果是低电平可能是339芯片的周边电路有问题或芯片自身有问题,如输出高电平则是线路到7500的4脚的元件或线路

网友F:
我有个电源也是开机瞬间就保护了,估计是主功率回路有问题。

网友G:
修电源没意思   旧的 20一个  新的也就60

网友:
检查一下D39,R68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修电源没意思   旧的 20一个  新的也就60

你那60的电源跟长城有得比么?
再说修电源很多时候不是为了钱,而是一种磨练。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如果强行把7500的4脚接地,那当然不会有保护了(这个只能短时短接,不能长时间的),通常保护原理是三个 ...

多谢指点 查-12V的取样电阻正常

查5V的取样电阻正常

查12v的取样电阻

上图中的 电源实物用的20.5K 电阻
测试阻值变成47K了
更换成 20K 的电阻 短接绿线 输出电压正常了
12v 11.8v
5v 5.21v
-12v -11.3v
PG 5.21v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修电源没意思   旧的 20一个  新的也就60

新的 60 那是杂牌
长城 航嘉的 最低档的电源 按进价85
不是钱 是为了 积累经验 要是遇到几百的  好电源
客户还是愿意 修的
东西都是有价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那60的电源跟长城有得比么?
再说修电源很多时候不是为了钱,而是一种磨练。

恩 是的 同意啊
修好一个 就积累了 经验
技术也会提高
修的越多 经验越多
经验是钱买不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有个电源也是开机瞬间就保护了,估计是主功率回路有问题。

引起保护的原因很多啊
一般都在后级

网友I:
电源电路修精了,能让你明白很多电路方面的问题,正在学习中。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你那60的电源跟长城有得比么?
再说修电源很多时候不是为了钱,而是一种磨练。

旧的 不值钱  我一大推 长城 航嘉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电源电路修精了,能让你明白很多电路方面的问题,正在学习中。

恩 是的 开关电源 很多地方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旧的 不值钱  我一大推 长城 航嘉

现在被杂牌冲击的不值钱的
好电源 还是很贵的 像现在的 全汉 海韵一类的 都好几百
以前的 DELL HP 品牌机上边的 电源 质量很好
长城 航嘉的 旧的可以卖的 按都卖50 一个
修好了 比杂牌耐用

网友J:
这种后级的问题一般都比较难搞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多谢指点 查-12V的取样电阻正常

不妨在20K的电阻多串接一只1K的电阻,这样可以把12V稍为提高一点(你现在是11.8V),如果碰到12V负载重时它的压降不会降得太多

网友K:
估计是主功率回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种后级的问题一般都比较难搞

是的 涉及的元件比较多
还得查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妨在20K的电阻多串接一只1K的电阻,这样可以把12V稍为提高一点(你现在是11.8V),如果碰到12V负载重时 ...

就是变成21K的电阻
按本来想用24K的电阻 但是感觉和原来的电阻阻值 大几K
这样 是不是 有会抬高12V的电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K:
估计是主功率回路有问题。

不是  是反馈取样电路的问题 稳压控制部分

网友L:
长城电源是最好修的电源,技术资料最齐全,而且维修经验的帖子也是最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长城电源是最好修的电源,技术资料最齐全,而且维修经验的帖子也是最多的。

和长城电源以前的产量 有关
市场上的量 非常大

网友:
高手,高手,高手在哪里

网友M:
引用 网友E:
不是  是反馈取样电路的问题 稳压控制部分

一开始就想回复是反馈取样电路的问题,看到这里,你終与找到了问题的所在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一开始就想回复是反馈取样电路的问题,看到这里,你終与找到了问题的所在

以前遇到 保护的问题 就没头绪了
好几个 都没修好一个
在 高手 "雷动九天 "的指点下
修好一个 下次就有经验了 知道方向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A:
楼主当保护时绿线0V,紫色线多少V?

紫线从通电到断电永远是5v不会变的,除非故障了

网友O:
肖特基是否短路   还有主电容电压是否对称。 不对称 请看我的帖子修长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紫线从通电到断电永远是5v不会变的,除非故障了

是的 5VSB 一直有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O:
肖特基是否短路   还有主电容电压是否对称。 不对称 请看我的帖子修长城的

保护的问题 比较难弄 原因很多

网友P:
引用 网友E:
保护的问题 比较难弄 原因很多

楼主 最后是什么问题造成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P:
楼主 最后是什么问题造成的

就是取样电阻 阻值变大 造成输出电压 过高 12v 5v -12v
3.3v 因为有独立的稳压部分 正常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E:
就是取样电阻 阻值变大 造成输出电压 过高 12v 5v -12v
3.3v 因为有独立的稳压部分 正常的

你手上有没339待机与正常启动的电压  来一份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P:
你手上有没339待机与正常启动的电压  来一份参考一下

感觉这个意义不大
风扇转一下就停 万用表反应慢 根本测不到 339 保护脚的电压
都是毫秒级别就关掉了
除非用示波器 抓取

网友O:
引用 网友E:
多谢指点 查-12V的取样电阻正常

电阻失效, 过压保护,懂了。 这种情况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O:
电阻失效, 过压保护,懂了。 这种情况少见

保护的问题最难搞
按遇到就没头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