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G31主板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6-06-30):
前两天客户拿来两块双敏主板,我一听这种主板的名称,头就有点疼,师傅又让我先看看,说客户急了。因为我是新手,修板还没到半年,还是喜欢修华硕的,因为有点位,可以去论坛下,淘宝买,这种二三线主板基本就是没图纸,没资料的,但是一般问题都不大。
第一块是能点亮的,但是客户说每次开机都要清CMOS,然后才能开机,先不管,按照自己测试的来,能点亮,但是键盘口不能用,量电压一开始是2.00V,之后会慢慢降到1.35V,我按键盘CTRL+ALT_DEL键,可以重启,但过了一会儿就没反应了。昨天晚上闲着没事,看迅维电子期刊,有个大神发的7块主板的连环贴,就一一看,讲到一个PS2键盘不能用的,是一个没5V供电,472排阻坏了;灵感来了,旁边有一个272排阻,直接把它换掉,量了一下排阻的脚位还是一样的电压,接口电路就那些元器件,我量一个贴片电容,0003,短路了,果断拆掉,阻值433,出来了,换上电容,好了,进系统测试,USB,键盘都好了。
还有一块是不出CPU供电,正题来了,看到不出供电的,一般都会去查,这主芯片的PDF,果然在迅维下了一个,还不错,那楼主的帖子是23脚VDD没5V;我就先查 VDD,5V,EN,1.1V,VID不怎么懂,果断换了个芯片,还是不出供电。看着板子周围有店腐蚀,先用洗板水去清理了一下,灰尘多的板子容易掉件,加上这几天下雨,有回潮,用万用表去撮的时候,无意中一个10欧姆电阻掉了,然后对照修好的板子去飞线;飞好之后,心想应该好了吧,可还是没好;对照着好板去跑线吧,是不是还有其他线没有接上去,因为断在中间,我怕后面的接了,前面的没接上,这个电阻一端接PS2供电的三个跳线,没上跳帽的一个,这个是连紫线5VSB的,用万用表笔去打阻值,一表笔接5VSB,然后去碰相连的电阻电容,有一个为0003,说明是通的,有一个是直接是无穷大,对照好板是433,奇怪了,跑线发现第一块板的那个电容阻值77,拆掉433,那不是想要的阻值吗,换上新的,好了,CPU供电也出来了。总结,5VSB,连接键盘口有微短,导致5V供电不正常,不知连到CPU供电的哪个脚上了。因为有两次我去量EN脚的时候就能触发,以为虚焊,加焊了,换了一个,还是不行。虽然修好了,可还有许多不懂得地方,请各位同行指教,不行这5VSB,连在芯片的哪个检测脚上了,芯片要具备哪些条件正常才会工作。是ISP1 2 3 ,171819脚吗,谢谢。

网友A:
慢慢来,再过一年半载就是高手了

网友B:
问的问题好初级,但又不好回答,多看书,少动手吧。

网友:
这个主要你要会看引脚定义的修起来就好修不然搞死人的

网友C:
楼主修板 是不是经常自己画草图啊

网友D:
不错,要是我没图纸,看到这么老的鸡,就没性趣了,怕还要来第二第三次啊。更不要说是没出CP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慢慢来,再过一年半载就是高手了

谢谢,大家共同努力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板 是不是经常自己画草图啊

不是啊,一般遇到跑线问题才会画,脑子有构思但有时候反应不过来,还是画图直接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要是我没图纸,看到这么老的鸡,就没性趣了,怕还要来第二第三次啊。更不要说是没出CPU了

呵呵,自己让自己提高呗,没办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不是啊,一般遇到跑线问题才会画,脑子有构思但有时候反应不过来,还是画图直接一点。

台板一般都是很少有图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台板一般都是很少有图的

技嘉有图纸,华硕有点位,其他靠看PDF和跑线喽,版主你修台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的问题好初级,但又不好回答,多看书,少动手吧。

就是不懂嘛,没钱买书,只知道供电EN,VID高低电平不懂,还有反馈,也不懂。

网友:
哇思路不错,给力

网友:
思路整齐 给我树立了榜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技嘉有图纸,华硕有点位,其他靠看PDF和跑线喽,版主你修台板吗

修得少  太麻烦的就换了   我也就修个PWM供电   复位后的就懒得修了

网友:
最烦就是修这种情况的板,最重要的是有耐心,步步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