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088两灯闪烁,中间灯长亮故障!

楼主(2016-06-30):
一台DELL 1088本,GM45的独显主板,T3000的INTEL CPU,开机键盘两边灯闪烁,中间那个灯长亮,是不是不过内存,内存换过了也是一样,测量发现内存系统管理总线的两个脚,一个脚电压3.3V,另一个脚电压2.9V,请问正常的话这两个脚是不是都是3.3V的,不过内存和这个有关吗?如果是它的问题,是不是南桥的问题,测量南桥输出ICH_SMBDATA3.3V,ICH_SMBCLK输出2.5V。有图纸,谁帮忙分析一下是不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这款机器好像显卡爱坏

网友:
好像是603的显卡吧,好像显卡比较容易坏

网友:
是显卡坏还是显卡虚焊啊?加焊过了显卡也是一样,两灯闪烁

网友:
显卡是ATI 216-0728020的

网友:
查两线上啦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