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一体机不开机

楼主(2016-06-30):
待机0.00v..触发开机0.35a然后掉到0.18a,待机3v 5v都有,CPU0.7V电压,求检修思路。。CPU是INTEL.N2940.EC芯片it8928e

网友:
找图纸按部就班的查,没人能告诉你,是哪个元件坏!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没有图纸EC没找到图纸,电脑图纸也没有。

网友:
这只能查条件了,没人帮到你。

网友:
排查EC  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