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科普知识,测相关电压

楼主(2016-06-30):
请问大神么?测主板工作相关电压的时候,我们需要启动主板,这个时候需要插上CPu和内存么??

网友:
cpu要放上的

网友:
如果测得工作电压的话是需要触发的,如果待机电压的话不需要。然后现在很多板子不上CPU的话是不能触发的。
有的不上CPU也会不出CPU供电的

网友:
正常的板只要不短路就可以放。

网友A:
那如果上的CPU假负载是不是也不能触发啊,那假负载就没有意义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如果上的CPU假负载是不是也不能触发啊,那假负载就没有意义了么

上假负载要分什么芯片组的   新一点的主板 有CPU插入检测信号  不插真U不触发  老点的 插假负载也可以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