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Z风扇狂转刷BIOS管用一段时间后又开始狂转..........

楼主(2016-06-30):
如题,K42JZ风扇狂转 刷BIOS管用一段时间后又开始狂转..........刷了BIOS后的一两天温度正常,风扇也正常。。。但是只能管用一两天,一两天过后又开始狂转,,再刷无果,,,偶尔刷一次又可以解决。。。会不会是温控芯片OVER了。

网友:
可以正常使用不

网友:
也有可能是温控的问题

网友:
也许就是风扇本身坏呢

网友:
温控去检测看看

网友:
换一个BIOS芯片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