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4450A不定时的黑屏

楼主(2016-06-30):
手上有片联想K4450A的笔记本,这里吐槽一下联想,这机器只有一年保修…………。 本子可以亮机进系统,但使用一会会黑屏,电流掉到0.3A左右,CPU供电没用了,换过CPU供电芯片,还是老样子,板子是板载CPU,论坛上没有图纸,求大神帮忙看一下

网友:
CPU供电掉了,那么CPU供电产生的条件都在吗

网友:
单U的吗?搞搞BIOS试试 ,可以官网下载系统下更新,故障一样查CPU供电芯片供电与开启。

网友:
我也遇到了  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