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H61MI V1.1 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6-06-30):
开机不显示  不报警   供电都正常
BIOS也有两次波形
兄弟们有谁修过着个板子 刷过好几个BIOS 都不行
桥也加焊了
一点思路也没有  有人修过吗

网友:
换电池吧,经常遇到

网友:
换了不行

网友A:
不是那个问题

我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那个问题

我换过了

有没有集显供电呀

网友:
没有集显供电

网友B:
CPU供电的好信号没出来也会没有集显供电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的好信号没出来也会没有集显供电的。

我好像查到哪里的问题了
开始那过来的时候 这个机子是 开开以后 风扇 转转停停
看到图纸里面有个时序图  我分析是 开机芯片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好像查到哪里的问题了
开始那过来的时候 这个机子是 开开以后 风扇 转转停停
看到图纸里面有个时 ...

开机芯片的6脚收到ATX_PWRGD  的时候  36脚发出 PWRSD1 到桥的PWROK    可是有收到的没有发出的

网友:
桥没发出PWROK?   查桥的工作条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