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点火回路又保护了。手烫伤了,用保鲜纸烧机

楼主(2016-06-30):
仁宝的板子,型号没看,上电0.048不触发。

第一时间想起点火回路,如是测试各个供电对地,发现5V处短路。

因为昨天烧机的时候手已经烧了个洞,所以这次不难怕麻烦,要用保鲜纸了。

方法是用保鲜纸包住主板
然后上电烧,哪里熔就是哪里了。。。

求加分。没分下BIOS了。

网友A:
聪明啊, 这招我怎么没想到。。。。

OQC

网友:
很聪明啊 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聪明啊, 这招我怎么没想到。。。。

烫手很疼,这个办法安全点

网友:
在烧得很厉害才有用吧

网友:
哈哈  我经常摸出泡来

网友B:
把电流调低一点就可以了。。。

OQC

网友:
短路   烧鸡 电压乘以电流等于功率....功率越大 发热量越大. 烧到手 就是没注意这问题..

控制在一定的温度以内  自己慢慢摸索

网友:
烧鸡大法烧到手了。

网友:
这招很好,不会烫手了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电流调低一点就可以了。。。

低了怕摸不到,,,

网友:
太麻烦了,电流跳小点

网友C:
有些小东西是碰不到保鲜膜的,我以前也试过

OQC

网友C:
我喜欢用棉球粘洗板水!

OQC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喜欢用棉球粘洗板水!

洗板水的味道,我接受不了,很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些小东西是碰不到保鲜膜的,我以前也试过

用口把里面的气体吸走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是你摸的时候,伍指山压一的太用力了,摸要轻着点,摸到感觉太烫立马缩手就没那严重

网友:
挺新颖   就是耗时

网友:
到底是烧鸡还是烧鸭

网友:
这个可以有  办法不错

网友E:
楼主可以试试烟熏大法啊,不要直接摸元件,就摸主板上哪个位置烫圈定一个范围,然后上一层松香哪里化了干哪里!

OQC

网友:
hehe ,知道疼了就会想办法了,鼓励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以试试烟熏大法啊,不要直接摸元件,就摸主板上哪个位置烫圈定一个范围,然后上一层松香哪里化了干哪 ...

通常摸到烫,手就会忍不住去摸最烫那个点

网友:
手指先轻轻放上去,感受不到高温再使力。

网友:
松香烧焊法也不错,这个也可以这样烧

网友:
這个方法真不错 再也不用担心烫手了

网友:
电容坏了一般都目测的出来的,还要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通常摸到烫,手就会忍不住去摸最烫那个点

QAQ年轻人我很欣赏你这种勇于挑战自我的精神啊!

OQC

网友:
公共点短路了?

OQC

网友:
不是,是3V5V  的5V

网友:
引用 网友E:
QAQ年轻人我很欣赏你这种勇于挑战自我的精神啊!

呵呵,这个我都不到为何老这样。。

网友:
又学了一招,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口把里面的气体吸走就可以了,

你用保鲜袋? 那么大,电源线等的怎么搞?

网友:
also I spend the s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