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遇到一台PAD6无WIFI,秒杀。

楼主(2016-06-30):
接到机器客户说无WIFI,我把所有功能都测试了一下发现除无WIFI外还有无重力感应。看了一下通用-关于本机,里可以看到WIFI的MAC地址。能显示这个WIFI供电应该正常了。想想前面修过一台6无WIFI的是32K时钟引起的。同进伴随无指南针,看来这个有点修啊。32K时钟还管什么呢?还管时间,看看时间走不走,果然时间走的也有问题。这样确认32K晶振问题,拆机直接找个32K晶振换上。开机测试发现时间已经走了。打开WIFI,无连接。看来一切OK了。再试一下重力(也就是旋转屏)也OK了。前一次因为没有经验又是换WIFI又是拆电源结果才发现是晶振问题。
总结一下遇到无WIFI的机器先看有没有有固件,也就是看一下有没有MAC地址,有的话再测一下是否有指南针或者重力感应,如果也没有基本上可以确认是时钟问题。也可以再看一下时间走的是否正常。这样更能确认是否是时钟的问题。

网友:
补个图片  晶振位置

网友:
好 又学到一招

网友:
感谢分享宝贵经验,共同进步

网友:
维修经验宝贵

网友:
楼主在不断的实践中成长   令人羡慕   加分鼓励发贴

网友:
经验就是不错,思路很好

网友:
楼主又教了我们一招!!!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楼主维修经验很好,

网友:
小经验很宝贵,可以提搞修机的速度

网友:
晶振坏的基本都是被摔过了!

网友A:
楼主人才,我突然想起我的那台5S  是不是也是时钟坏了,是电源旁边的那个时钟么!!!!

网友:
又学到一招了。

网友:
经典案例  加分支持

网友:
离CPU好近啊

网友:
厉害哦 谢谢楼主的分享精神

网友:
苹果会不会找饼哥啊!

网友:
这些有营养的 又实用价值的帖子~~~ 就是要顶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人才,我突然想起我的那台5S  是不是也是时钟坏了,是电源旁边的那个时钟么!!!!

就是电源旁边的32k

网友:
学习,学习,学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