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1A55-MLX3主板有显示不正常的故障

楼主(2016-06-30):
接一华硕ASUS F1A55—MLX3主板,故障现象:有显示,反复重启不能正常系统,进BIOS界面发现,12V标为红色下划线,显示为14V多,这种检测电压过高现象,请教高手应该查什么信号?

网友:
先实测一下,如电压正常查12V的检测电阻。

网友:
论坛有类似的很多案例,查IO的电压检测引脚一般很多是分压电阻坏了

网友A:
从12V跑线找到分压电阻   一般都是电阻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12V跑线找到分压电阻   一般都是电阻坏了

版主,请问一下是从小四针12V开始跑线吗?我查了点位图,O_12V_IN这个脚有1.8V,测了IO脚上的12V,5V,3V检测脚,分别有1.8V,1.9V,2.8V.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请问一下是从小四针12V开始跑线吗?我查了点位图,O_12V_IN这个脚有1.8V,测了IO脚上的12V,5V,3V检 ...

有点位图啊  那更好办啦   看一下哪两个电阻分压后是进IO的   就查那两个电阻的阻值

网友:
没换电阻,现在又好了,用万用表在电阻上划了下,电压恢复到11.30V,正常进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