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FT3I通病维修

楼主(2016-06-30):
今天客户拿过来一块联想CFT3I的主板,我点了一下,电流跑到0.41不动了,看到这一幕,我感觉好像在哪儿见过啊!仔细想了一下,好像修过这种问题的板子,仔细一看主板外观,和我上次修的那块板子一模一样,电流也是跑到0.41不动了,当时是先刷的BIOS,最后在BGA上面做了一下主板上的主芯片(暂且称之为主芯片吧,应该是CPU,桥集成到一块了!)好了,这块板子也准备直接做主芯片,但是一看是8M的BIOS,比较容易坏,还是先刷一下BIOS吧!然而并没有卵用,好吧,接下来干吧,做过之后一点,蹭蹭蹭 哈哈,好了,先来一张亮机图,主芯片虚焊应该是这种板子的通病,不知道论坛上之前发过这种通病的帖子没有,但这确实是我自己维修到的一些经验,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还望大家以后互相学习,共同进步,互相加加分,以资鼓励!

网友A:
好像论坛上说的这个通病是桥上的电容
估计你加焊的时候
把桥那个电容烘了下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估计要返修的

网友:
应当是那电容问题,机器可能会返修,。。。

网友:
别高兴的太早,过几天就回来了,通病是芯片上的电容!没事多逛逛论坛吧!论坛早有人发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论坛上说的这个通病是桥上的电容
估计你加焊的时候
把桥那个电容烘了下

没有啊,上一块这样的板子修好都过去一个多月了,也没返修,真是电容虚焊了吗?我也不太清楚,反正就是修好了,

网友:
为什么图片没有发上去?

网友:
楼主我那块问题是进了系统用鲁大师测温度报95度就掉电已经刷过Bl0S无用加焊过CPU无用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啊,上一块这样的板子修好都过去一个多月了,也没返修,真是电容虚焊了吗?我也不太清楚,反 ...

不是电容虚焊
这些滤波电容偶然少个把个
应该影响不大
是那个电容阻值降低
你搜索下论坛 就可以找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啊,上一块这样的板子修好都过去一个多月了,也没返修,真是电容虚焊了吗?我也不太清楚,反 ...

好像有人分析是散热片的垫造成电容受潮
你找下帖子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就是芯片上电容的具体位置
对地短路了
至于成因  有些朋友说是散热片上的垫子引起的该电容受潮短路
当然 你直接加焊桥 肯定会有驱潮的作用
但据说管不了多少时间

网友:
就是那个RTC电容可直接拆掉的

网友:
看了上面的回复  我只能祝楼主好运了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7007-1-1.html多谢各位的回复!最后看了这位朋友的帖子,确实是电容的问题,去掉就好了!

网友:
前几天楼上客户又拿过来两块CFT3I的主板,第一块电流0.4,令一块不加电,第一块我用风枪吹了一下,可以亮,但是上BGA做了一遍,就又不行了,最后把那个电容去掉就好啦!太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