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修华硕A43S不开机!

楼主(2016-06-30):
此机子是前两天修的,今天刚没什么事就跟大家分享一些案例!板号:K43SV 2.2 , 待机0.01,按下开关无任何反应,迅速拆机

先目测没修过,量各大电感值都正常,打各上管G极也都有值,通电量3/5V 没电,公共点19V , 查待机芯片RT8206A条件,6脚主供电19V , 7脚LDO有5V , PU8101的第4脚+3VAO有3.3V , 量得PWM开启14脚和27脚ENBL无电压,于是跑图,

ENBL来自于VSUS_ON_PWR经过PR8116这个0欧电阻转换而来,还连到了一个1M欧电阻PR8121到地, VSUS_ON_PWR又是由EC发出来的VSUS_0N通过PSL810直连,现在EC的待机条件应该都满足了呀,量PR8121只有500多阻值,果断把PR8121取了,通电自动触发到0.4了,赶紧麻利的装上U、内存、风扇。。。电流一路小跑到1.3亮机了!此帖虽然没什么技术含量,但还是希望各位看了会有点启发!顺便把此机的原厂BIOS和FZ点位献上!

网友:
电阻阻值变小将电压拉低了

网友:
PR8121把开启拉低了吗

网友:
{:4_10

网友:
维修还是需要理论基础的

网友:
PR8121的作用是什么呢,拆了有没有影响

网友:
楼主好像没有说清楚,没大看懂

网友:
技术不错啊,谢谢分享点位!

网友:
这个电阻接地拆了没有多大的影响的。应该是起保护作用!

网友:
电阻变质拉低电压

网友A:
楼主分析很到位啊,理论的重要性

网友:
应该是起保护作用!

网友B:
问下楼主电阻坏因该为无穷大啊,怎么变小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分析很到位啊,理论的重要性

这不是曹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下楼主电阻坏因该为无穷大啊,怎么变小了呢

我是在线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