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M5A78L-MLX开机10分钟后自动关机再开机CPU供电保护不能开机

楼主(2016-06-30):
今天接到一客户主板是华硕M5A78L-MLX开机10分钟后自动关机,再开机可以触发但马上就掉电,拔掉12VCPU供能开机,插上12V供电能触发马上又掉电。查过CPU旁的4组MOS管没短路。通电时G极有10V,D极三对有1.4V,一对有1.2V,应该都正常。奇怪的是拔掉电源放上半天又能开机了,但开机30分钟左右又自动关机,然后只能触发马上又掉电,不插12VCPU供电又能开机。只要放凉又能开,开机10来20分(有做过开机1小时)就自动关机,然后就.......感觉是不通电的时间越久开机能用的时间就越久,真是奇怪!!!求高人指点!

网友:
问题还在CPU供电这面  先把管子  和电容全换了 再测试

网友:
问的问题好初级,但又不好回答,多看书,少动手吧。

网友:
换CPU,刷BIOS  从简单开始

网友:
这个查温控吧

网友A:
这个板有温控的通病 楼主可以查下

网友:
看一下管子控制脚出来的2R2电阻有没有变值

网友:
应该从原理上了解电路结构和走向,多看学些检测的手段和方法,再结合故障部位,灵活运用出来,就能查找出故障。基础知识十经验技术十实操,

网友B:
通电时CPU  MOS管G极只有10V是不是有点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有温控的通病 楼主可以查下

温控查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电时CPU  MOS管G极只有10V是不是有点拉低了。?。

MOS管G极10.8V,四对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