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知道场管是开关作用,还是信号作用

楼主(2016-06-30):
怎么知道场是管开关作用,还是信号作用
信号

网友:
电脑上的场管基本上都是开关作用,是控制电压还是信号得看具体电路吧

网友:
具体得要分析电路,大多数是控制电压的,也有一部分是信号作用

网友:
信号作用的场管很少是裸露在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