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双路供电芯片的疑问

楼主(2016-06-30):
如图,该芯片有一点疑问,就是它的MODE引脚,我查了一下它的引脚定义,如下图,具体意思翻译如下:MODE选择,在S4/S5状态期间 ,该脚影响5v双路的关闭或开启。在S4/S5状态时,该脚低电平时关闭5v双路,高电平时从5vsb那里给5v双路供电提供电力。因为找到的引脚定义图是图片,一个个单词打百度翻译太麻烦,所以硬着头皮自己翻译的。。。应该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吧,别见笑。。切入正题,MODE脚为低电平时关闭5v双路,那么这个芯片就不工作,那还怎么提供双路供电啊,求大神告知

网友:
在S4/S5状态时,该脚低电平时关闭5v双路,高电平时从5vsb那里给5v双路供电提供电力
翻译的没有错啊
低电平关闭是有前提的嘛 ,就是主板处于S4/S5状态。

网友:
应该这个还有个类似真值表的,输出是把5脚  6脚也要考虑进去,你可以继续翻译下5 6脚的文字。mode 脚仅仅是针对处于s4 / s5  状态下的主板芯片的输出情况。

网友:
你的应该是V星图纸
这个图纸基本在附近都有类似真值表这样的表格
就表示4 5 6脚的不同输入  导致不同的输出情况

网友:
谢谢大家,我又重新查了一下引脚定义图,如3l朋友所说,的确旁边有个真值表,表格内容跟4l朋友的一模一样,是我给搞混了,把slp5#,跟s5状态给混了

网友:
请问S0、S1、S2、S3、S4、S5怎么区分主板从短接开机排针到显示所处的状态?

网友:
两个MOS管,一个是P沟,一个是N沟,芯片不工作时,Q11是导通的,5VSB变成5VDI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