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掉电

楼主(2016-06-30):
来自: 江苏
手头上有台Y450 0。5马上掉电 所有供电瞬间 都有了 CPU 没有供电 我量了下HWPG 对地址 1 没有思路了 大家给点思路 显卡小板已经更换
cpu

网友:
hwpg连的地方也不多 慢慢排除

网友:
曾碰到一台,热显卡好了,你可以试

网友:
这个机器的1.8V 的小板是通病,你换的小板确定是好的吗?

网友:
说的对,看HWGP

网友:
是小板问题吧

网友:
小板确定是好的吗?

网友:
这个你就要看那个小板哪里接口有没有空焊 那个接口拔掉就会空焊

网友:
肯定是有些开关管没出来,打不开后面的供电,所以会开机掉电!!!

网友:
这个值不对哦,慢慢断吧

网友:
0.5v,好像内存都没过吧。

网友:
对地值为1 ?

网友:
看电路图慢慢查吧,仔细点就会查到问题的

网友:
我现在正在修一台。。跑0.23的电流就掉了。。好多人说小板子的问题。。呵呵。。到底是不是

网友:
学习了。。。这种掉电挺难修的。可能是某一个供电的PG引起 可以分别断开各供电的PG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