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S2反复开机重启

楼主(2016-07-01):
     今天淘到一块技嘉GA-H61M-DS2的板

上电触发,反复开机重启
反复重启,怀疑是触发电路或供电问题保护。板可以触发,于是先排除触发电路。
查供电电路
拔掉4PIN12排插,上电触发
触发后cpu风扇转了几下就断电不动,不再重启。看来可能是cpu供电电路问题。
该板使用ISL95836HRTZ芯片

在断电瞬间测工作条件
VDD   5.1V   正常
VCCP  5.1V   正常
VR_ON   0v   不正常
VR_ON 应为1v左右。对照电路图发现该电压来自VTT_PWRGD

跑线路

图中Q40的G极经电阻上拉到5VSB
断电瞬间G极有5V——0V跳变,  正常。    D极0V不变, 不正常
在路测Q40好的,继续跑线路

图中CPU_VTT  上电触发瞬间有1.1V   正常。Q18的G极触发瞬间始终为5v,不正常。
测Q19的B触发瞬间始终为0v,不正常。测R71两侧也一样。呵呵问题找到了!VCCSA为0V。
继续跑线路

VCCSA由LM324DR控制输出
触发瞬间
测Q13的2脚为1.1V   正常
LM324DR的8脚为0V     不正常
                 4脚12V       正常
                 10脚0.3V     不正常
10脚是控制输入脚。测的R26一端2.5V,一端0V。不正常。
断电,测10脚无短路。 正常
R28阻值6.04K              正常
R26阻值远大于10K       不正常
换R26
上电触发瞬间,VCCSA有0.9V电压。ISL95836的VR_ON 脚为0.9V。正常了。
但又反复开机重启。
上电触发瞬间cpu也无电压。
真着急,先喝点水,冷静!冷静!会不会是没上真U呢?
上真U,内存

OK

网友:
楼主跑线功夫了得啊

网友:
技嘉板通电瞬间掉电的,维持不了1秒的都现在搞不懂

网友A:
学习了   不过这样修是不是太花时间了  现在一片板才100  修的话收个三十块  划不来

网友:
我一般不跑线,厚这脸皮找人问图纸点位,有的人愿意给,有的人有说没有

网友:
这个主板毛病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   不过这样修是不是太花时间了  现在一片板才100  修的话收个三十块  划不来

我现在才刚学修没多久

网友:
楼主技术了得啊666

网友:
下次不出VCORE,没EN,第一时间测SA,技嘉很多时候不是SA问问,就是那几个三极管问题

网友:
很好的卡呀,学的不错,就是技术不值钱

网友:
楼主跑线功夫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