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新款RETINA A1398 无背光 班号820-00163

楼主(2016-07-01):
正在修一台A1398, 是视网膜屏的。
进水然后屏主供电脚烧了,已经把接口换了,屏已测,也是短路了,从另外一台好的机器把屏调过来了,确定换来的屏是好的。

现在就是背光电路不工作

驱动芯片是 lp8548b,测了主要的几个脚
两个供电 5V 都有了, 开启信号EN 也有了 3.3v

主要是上面的管子Q7706 没导通,这是一个P 型管,G 和 S 都是12,所以不导通,理应G在7-8左右。
G的电压是两个电阻分压 芯片发出信号拉低的,可惜就老死不拉低。
芯片换了三个了,还是一样。 付上图片,请教各位大神啊。

电阻,电容什么的基本都测了。Q7706 和二极管D7701已经换了

网友:
背光供电的详细情况

网友:
00163的图纸还没,不过背光和00138是一样的,把图纸也带上

A1398 820-00138.pdf

网友:
升压出来吗?还是一点电压都没有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