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E531集成

楼主(2016-07-01):
thinkpadE531 开机灰屏 ,换过屏, 屏线, 故障依旧。屏线接口处LVDS阻值正常,所有供电正常。是主板问题呢?还是别的问题

网友A:
最好把屏线接口图纸截个图片,再把所测量的数值写上让大家参考看下。如果按照你说的阻值正常供电正常的话。应该是南桥问题,建议更换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把屏线接口图纸截个图片,再把所测量的数值写上让大家参考看下。如果按照你说的阻值正常供电正常的话。 ...

拆机器时候放过电,开机有两声滴滴响声,应该是正常亮机时间报错,但是就是灰屏

网友B:
刷个码片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个码片试下。

刷过屏的码片 不行 bios也刷过也不行

网友:
看桥 正常不

网友:
外接呢外接正藏吗?

网友:
进BIOS关掉独立显卡试试,不行就换屏用原来的屏程序

网友:
现在的THINK 也不好修了,显卡都不一样同样的机器有好多不同显卡,bios都不好刷

网友:
版号一样也不一定通用,显卡和CPU不同 ,BIOS 也就不一样

网友:
我也碰到一个华硕的迷你本  也是开机就灰屏换了屏  刷了BIOS  还那样  但是有时候你多开几次就能正常显示   我也没整明白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