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7520 如何去保护

楼主(2016-07-01):
短接一下绿线 风扇转一下
马上停了
应该保护了
但目前查不到那根压数输出有问题
所以想去保护测试下

网友A:
建议还是不要去保护,可能会烧一片.........

网友:
一般都是电容失效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还是不要去保护,可能会烧一片.........

有个电阻生锈断了  元器件不知道飞那了 不知道阻值,连接的是ic的16脚
怀疑是这个问题

网友A:
建议楼主上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上个图......

那你等一下 得晚上了 现在外面

山寨电源  求你帮助我修复一下

当练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