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JR 4.1自动触发

楼主(2016-07-01):
华硕K43JR 4.1元故障不触发 换桥后自动触发 电流0.67 查到DRAMPWROK不正常1.5V有的 可就是分压出来是0.04 电阻是好的 难道我桥没换好?那不应该啊 都换3个了 还是一样的故障 没思路了

网友:
咦 图片呢 到哪去了

网友A:
估计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B:
可以把这两个分压电阻换掉试试看啊,另外不装桥的时候量一下分压是否正常

网友:
不装桥打一下对地值,装了桥在打一下

网友:
这应该是被拉低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被后面的拉低了!

网友:
断线量电压是多少,正常就是拉低了,不正常就是电阻了

网友:
去掉网卡你再试试

网友:
CMOS电池有电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还是桥的问题

。。。。不会吧 难道又要做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这两个分压电阻换掉试试看啊,另外不装桥的时候量一下分压是否正常

又做桥?我这没HM55钢网的 。。。好麻烦

网友:
说来说去 还是桥的问题咯

网友C:
电阻没问题就是后面拉低了或附近有腐蚀漏电啦

网友:
刷一下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阻没问题就是后面拉低了或附近有腐蚀漏电啦

没 这个信号直接进桥的

网友:
额 这跟网卡有什么关系啊

网友:
你试试 应该可以解决自动开几

网友:
没钢网还换了三个 楼主n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