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CPU发热、打电话不灭屏故障维修

楼主(2016-07-01):
iphone6 CPU发热、打电话不灭屏故障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如图客户描述,经迅维快修工程师检测后发现开机CPU发热,电池耗电快,打电话还不能熄屏。

图1 iphone6 CPU发热、打电话不灭屏故障维修

图2 iphone6 CPU发热、打电话不灭屏故障维修

图3 iphone6 CPU发热、打电话不灭屏故障维修

  维修过程:根据客户描述以及初步检测,先从最表层的不能熄屏这个故障开始维修,这个检测电路比较简单,首先用万用表打接口J1111对地阻值,发现PP3V0_ALS_CONN供电阻值偏低只有260多,而正常是500左右。电路图如下:

图4 iphone6 CPU发热、打电话不灭屏故障维修

  根据点位图发现3V供电是由电源IC直接输出,中间只经过几个电容滤波。如图:

图5 iphone6 CPU发热、打电话不灭屏故障维修

图6 iphone6 CPU发热、打电话不灭屏故障维修

图7 iphone6 CPU发热、打电话不灭屏故障维修

  首先换了个电源芯片,对地阻值还是一样,可以排除电源芯片本体损坏。继续对线路上的电容进行检查,发现电容C1114电容有一点点发黑变色,直接翘掉,对地阻值正常,如图:

图8 iphone6 CPU发热、打电话不灭屏故障维修

  装机测试1天没问题,这台机器就是因为3V供电有轻微短路,导致一连串的联带故障。

图9 iphone6 CPU发热、打电话不灭屏故障维修

网友:
大神苹果修的这么6,不得不膜拜

网友A:
当地的师傅看到了 以倒地身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地的师傅看到了 以倒地身亡

确实

看来维修还是得理清思路啊

网友:
不错啊,这种漏电还连带好多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

看来维修还是得理清思路啊

恩   不过这个机子 一连串的故障  当地的师傅  误判  也属无耐了

网友:
苹果手机不好搞,原件太小

网友:
学习学习,学无止境

网友:
这么叼~学习了啊

网友:
看来修机还得从简单的故障入手

网友:
这就是高手和低手的区别

网友:
这就是高手和菜鸟的区别!!!

网友:
不能靠经验,只能踏实的一步步检测!顺藤摸瓜!

网友:
这是真正的高手大神

网友:
高手呀,真是!!!看来还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呀~~~~

网友:
谢谢大家的分享,有用的东西保存起来!

网友:
3V供电微短造成供电不足引起的一系列故障?修手机的大神在此啊

网友:
现在好多人修机都是靠经验了,因为手机图纸少,而且标注都是英文,像楼主这样技术好的还是少

网友(2016-08-16):
如果没有出现感应问题该怎么入手?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先收藏,用时再来.

网友:
不错小伙子,这电容看出来 要点眼力,那么多的电容

网友:
看似简单,什么地方的维修师傅还说是CPU问题

网友C:
版主 我是手机店的 我这里有台6S cpu发热和待机短  cpu负荷高了就会温度过高重启
主板没有修过 我想找你修  另外我这里还经常有机器要修的 怎么联系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版主 我是手机店的 我这里有台6S cpu发热和待机短  cpu负荷高了就会温度过高重启
主板没有修过 我想找你修 ...

可联系QQ:364561888 2867126052  联系电话: 0755-61506418 27391022 迅维维修技术人员会详细为您分析!

网友:
虽然修起来挺简单,但是和客户不能这么说,要不然不好挣钱啊

网友:
手机是个风险的活  楼主好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联系QQ:364561888 2867126052  联系电话: 0755-61506418 27391022 迅维维修技术人员会详细为您分 ...

谢谢 加了第一个等了一天居然都没通过

网友:
真是羡慕会修苹果的

网友(2017-12-16):
学习学习,学无止境学习学习,学无止境

网友:
cpu发热不一定是CPU问题

网友:
耗电快说明有漏电;打电话不熄灭屏说明感光有问题,综合就是:感光电路有漏电问题!哈哈

网友:
这苹果6的故障 ,跟我想的一样 电容有微短。

网友:
当地是赤脚医生看了直接摇头说CPU坏了,然后到了你这里经过你的一番折腾原来是一个电容漏电引起!哈

网友:
现在好多人修机都是靠经验了,因为手机图纸少

网友:
这种漏电还连带好多问题

网友:
c1114我怎么没找到

网友:
思路清晰,开始因该查查外围再动电源

网友:
修机器还是要思路明确啊,我们这里同行很多上来就喜欢说硬盘问题,CPU问题,都没拆机直接说,搞的我这里有很多客户拿来被他们修报废的机器来修

网友:
为什么不先排除电容, 而是直接换 ic

网友:
这种问题 我直接可以秒杀  还去换电源  走弯路

网友:
好像这个电容就是容易漏电,是不是通病啊

网友(2018-04-13):
这种问题一开始就动电源,如果是我一定上松香,再考虑电源IC!走弯路了。

网友:
上来就换主电源,你心可真宽

网友:
由浅入深一个一个干过去。。。。

网友:
3V漏电开机电流应该偏大,对老师傅来说这种是死鱼。

网友:
报价350,修复的CPU ,这样可以吗

网友:
手机主板短路了,为什么烧鸡烧不出来

网友:
为啥不直接先检查电容呢 直接检查不了吗

网友:
学习了,楼主一看就是老司机一枚,希望能多分享些维修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