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pro a1502 不停的自动重启

楼主(2016-07-01):
macbook pro a1502 不停的自动重启

本本进水,现在自动开机后出苹果标志后几秒就关机重启。只接主板,(电池,键盘,鼠标都不接)。

硬盘不接就白屏也重启。

那位朋友修过类似的,请指点一下。

先谢

网友:
查下开机信号吧

网友:
补充:

不接电池不能开机,接电池开机后拔掉电池,机器掉电后就不再重启。电池不充电。只用电池也不能开机。

网友:
不接电池不开机

网友:
我的也一样,我确认电池坏掉了,但这不停重启,我又不确认是不是电池引起的,不敢订电池啊

网友:
电源适配器的原因

网友:
应该还有进水没有处理好的,上BGA烤干净

网友:
可能是最近天气热 感冒了

网友:
订个电池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