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联想E40故障维修,没有显示适配器,但可以点亮。求思路。

楼主(2016-07-01):
原故障是不过保护隔离,我换了充电芯片就好了
原先的p6200cpu,点亮之后发现,没有显示适配器

下面有下驱动打感叹号!

我换了I3的P6100的也不行,只能换I5的cpu,然后就能显示独显了。。显卡供电这些都正常,不知道该怎么修了。

网友:
没有显示适配器?

网友:
楼主修好没,什么原因啊

网友:
正式奇葩的问题

网友:
好奇葩啊 头一次见

网友:
也是头一次遇见。

网友:
头一回见这种故障。。。。

网友:
装个系统试试  呵呵

网友:
刷BIOS能好吗?

网友:
估计是BIOS问题吧

网友:
疑难杂症,那就换I5的CPU  啊

网友:
BIOS问题吧

网友A:
有没有换过系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换过系统试试

这个是第一步,

网友:
这种也可以,也是醉了

网友:
这个问题是在是太牛了

网友:
刷个BIOS 试一下才好

网友:
那就换CPU噻,不就解决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