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修联想L430

楼主(2016-07-01):
昨天接到一台L430 二话不说 拆电池 通电 我擦 大短 心想 嘿嘿 送钱来了 机器蛮新的 我拆的时候都小心翼翼的 板子拆出来一看 嗯 pc4304电容明显烧坏了二话不说 干了它 通电 咦 不短了但不亮机 看来还有问题 本来想来论坛下图纸的 一看10分 我去 算了 本来分就不多了 心想 既然是适配器这边的问题 那就查隔离管吧 看到电源接口后面刚好有2个管子 一测 PU3601 4脚20V 这肯定不对啊 打值0 换!换完后通电 咦 还不开机啊 打各大电感值 正常的 通电3v5v又来 OK 查EC供电 查EC供电脚 咦 AVCC3.3没问题 VCC咋才1.几 肯定不对 果断拿出铜刷 刷刷刷 终于在内存那找到了 一个保险电阻变值了 换掉 通电 亮了 图片忘拍了 付一张亮机图 其实我说了那么多只是想求加分

网友:
。。。。。图太大了 发不上来。。。

网友A:
我这有个机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用风枪吹下南桥下面的晶振位置就能正常开机 BIOS刷了 晶振换了也没用...

网友:
这速度,确实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有个机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用风枪吹下南桥下面的晶振位置就能正常开机 BIOS刷了 晶振换了也没用...

换桥看看吧

网友:
短路还是比较简单

网友:
短路在电路上面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
短路的本本是很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