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2421独显开机7声报警!

楼主(2016-07-01):
开机电流一直卡0.8   然后7声报警  BLOS刷过2个了  还是一样的状态,有没有修过这个机子的师兄指点 下呢,,  不插内存  也是7声报警  但是我查了内存槽上的工作条件  都是满足的,, 换过内存也是一样的, 在线等起的啊 !

网友A:
北桥用风枪吹下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北桥用风枪吹下试试看?

谢谢师兄  这个桥 我吹过了   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师兄  这个桥 我吹过了   还是一样的

而且这是个单桥的板子   因为没有示波器  现在很恼火 找不到问题点!

网友C:
兄弟  我的跟你一模一样啊    你修好没有   我换过桥和显卡   不的行啊

网友:
换过显卡没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兄弟  我的跟你一模一样啊    你修好没有   我换过桥和显卡   不的行啊

没有修好,,我估计是他板载的CPU坏了,代价太高 就没去弄了 我也换完了的    还是那个样,你修好没有呢

网友:
桥  显卡都换过

网友:
CPU和桥都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修好,,我估计是他板载的CPU坏了,代价太高 就没去弄了 我也换完了的    还是那个样,你修好没有呢

没有啊  我也觉得是cpu问题   还给客户了

网友:
成本太高换板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