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T220显示器开关一闪一闪,求解决

楼主(2016-07-01):
三星T220显示器开关一闪一闪,拆机后发现电容鼓包,换完之后开关一闪一闪,求解决

网友:
首先要看看供电是否正常的 ,你说的一闪一闪是指屏幕还是指示灯。

网友:
测一下电源板的电压稳不稳定  修过别的显示器  也是跳的 是因为电源的板的电压在跳  驱动板供电不稳

网友:
电压都正常 建议换个按键

网友:
开关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建议换个按键

网友:
可能还是带不动负载。

网友:
应该是供电不稳,把12V,5V输出滤波电容全换掉

网友:
驱动板旁边那个6脚芯片加焊下试试

网友:
断开高压板电源,电容爆啦后级高压板8脚芯片也坏了保护一闪一闪的

网友:
高压板也会一闪一闪,驱动板也会,滤波不良也会等等

网友:
进入待机模式了吧

网友:
刷新MCU 就好啦

网友:
或者电容周围的mos管

网友:
你是客户吧,客户就拿去电脑店修,别拿我们消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