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525 1.0的主板一直跑到c1重启

楼主(2016-07-01):
V星给惠普代工的ms-7525 ver:1.0的主板,跑码68 d7,再到c1 00,就重启了,不过要等个3秒左右就开始跑,又到c1时,又重启,每次都这样,就是过不去,第一反应就刷BIOS,BIOS刷完了还是一样,接着测内存电路,238脚3.3V有,120脚3.3V有,119脚只有1.2V不正常,也是我直接从电源3.3V飞线到119脚3.3V有了,主板通电可以到C1报警了也不重启了然后上个内存上去NND的这回就到C1一直报警不重启了,是不是119脚不能直接飞线吗?

网友:
管理总线   到南桥的吧

网友A:
两个问题  系统管理总线是信号 不能直接飞电压的       再一个120脚3.3???你确定   ?120脚的电压 应该是主供电的一半  不可能是3.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个问题  系统管理总线是信号 不能直接飞电压的       再一个120脚3.3???你确定   ?120脚的电压 应该 ...

系统管理总线不能飞吗,为什么,那没图纸怎么修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系统管理总线不能飞吗,为什么,那没图纸怎么修啊

没图纸 就跑线啊   系统管理总线 电压1.2 估计是被拉低了  跑线找到所连元器件  找出坏的 就好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系统管理总线不能飞吗,为什么,那没图纸怎么修啊

系统总线是多个器件连在一起的,你只给加电没信息传送肯定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系统总线是多个器件连在一起的,你只给加电没信息传送肯定不可以。

哦理解了,单纯的供电断线适合飞线,信号连到多个元件,有可能被拉低,强上也无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图纸 就跑线啊   系统管理总线 电压1.2 估计是被拉低了  跑线找到所连元器件  找出坏的 就好啦

呵呵,谢谢指点,但小白我目前还不知道如何跑线,问老师说要去实地才教,怎么自学跑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谢谢指点,但小白我目前还不知道如何跑线,问老师说要去实地才教,怎么自学跑线

这个就比较复杂了  找相连元器件  然后根据元器件的工作原理 画个草图出来

网友:
多谢各位指点,119脚跑线路找到了到南桥边上的472排阻 。更换掉主板已经O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比较复杂了  找相连元器件  然后根据元器件的工作原理 画个草图出来

看样已经超出我的预料了,不是说要用铜线刷吗,怎么么个刷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系统管理总线不能飞吗,为什么,那没图纸怎么修啊

我晕,系统管理总线是不能直接飞线的,必须要加一个上拉电阻才可以,作限流,因为3.3工作的时候会有大电流出来的,直飞怎么可以呀你也可以跑线路找到那个系统管理总线的上拉电阻,直接飞到它上面去也是可以的

网友:
信号不能乱飞

网友:
119是不能飞线的,跑线很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样已经超出我的预料了,不是说要用铜线刷吗,怎么么个刷法

一个表笔点着12V  一个表笔接上铜刷在板子上刷  响的地方 就是跟12V通的啊

网友:
那个脚不能直接接供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两个问题  系统管理总线是信号 不能直接飞电压的       再一个120脚3.3???你确定   ?120脚的电压 应该 ...

这个要看是几代内存了,要是二代内存系统管理总线是119 120 ,要是3代内存就是,118 238 系统管理总线,120 240 负载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要看是几代内存了,要是二代内存系统管理总线是119 120 ,要是3代内存就是,118 238 系统管理总线,12 ...

多谢大神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晕,系统管理总线是不能直接飞线的,必须要加一个上拉电阻才可以,作限流,因为3.3工作的时候会有大电 ...

谢谢大神指教,我明白了

网友:
版主,谦虚了,我是小白,只是纠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