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4h内屏不显.外接显示,

楼主(2016-07-01):
修到华硕开机不显示的一般都是要刷BIOS. 刷好的也多, 但我这个问题论坛首发.修华硕就是大家上传自己的经验分享大家.没图纸修起来有时要转个山路十八弯! X54H 板号K54LY REV2.1 内存贴纸 K54HR  直接上图 看完这个都明白.MOS管损坏,g极电压偏低,取下MOS管G极有13V正常电压.更换搞定. 之前以为BIOS问题,去淘宝花了十块买了个BIOS, 工厂原版的.
  兄弟们觉得这个经验有帮助

网友:
谢谢分享下次注意

网友:
3v供电没有导致的屏不显,学习了

网友:
   这个可以不啊

网友:
什么地方的MOS 。背光开启的????

网友:
楼主够细心的  技术不错

网友:
相同的情形,我在K43的机器上遇到过,换了MOS结果返修了,测试也是G级电压的问题,正常是13v,但过了一段时间又有问题...後了索性直接把ds导通...不理它了..

网友(2016-08-12):
正在修这个机子,没思路了

网友:
这个经验好,下次碰到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
今天正好一台这样的机子  直接换MOS,开机显示了,谢谢了

网友:
显卡转换的3.3吧

网友:
现在很多新机器都有视频转换芯片很容易坏的啊 现象和这个一样的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版本号是多少啊?

网友:
一般内屏不显外接显就是换换屏或屏线,MOS管坏没遇到过,学习了下次遇到也注意这个

网友(2016-09-16):
装了显卡驱动的暗屏  不进系统  进bios都能正常显示但 装了系统就进系统没背光 求思路

网友:
我正修一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