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P43D3无CPU供电通病

楼主(2016-07-01):
此机通病,没有CPU供电,电源管理第三脚EN没有电压,直接把主板翻过来看背面,电源24针接口位置,有一条线断了,直接飞线到电源接口3.3V就可以了

网友:
这样也可以   没图吗

网友:
谢谢分享下次遇到可以看看

网友:
配个图就好了,那样会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