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PU ASP0905芯片的代换

楼主(2016-07-01):
华硕有一部分主板和显卡电源管理芯片都用的是EPU ASP0905,该芯片坏了到淘宝上找到EPU ASP0905C,EPU ASP0905B,EPU ASP0905R,最后多了一个不同的英文字母,不知能否直接代换,有谁实践代换过的请指教。要真实代换过的。

网友:
我是没实践过  那你没问问卖家是怎么说的吗

网友:
问下淘宝 卖家  吧你的情况跟他说明 ,一般他都知道的

网友A:
实际中0905很少坏的,换上去经常还是一样

网友:
我问过淘宝的卖家都说可以通用,但我不放心,想知道有没有人实际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中0905很少坏的,换上去经常还是一样

CPU供电短路会导致吧

网友:
各位大神,ASP0905C能用什么代换啊?(华硕P5G41T-M LX3 REV2.00主板上的电源管理IC)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