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态A58ML V7.6 可用BIOS BSS直刷

楼主(2016-07-01):
映态A58ML V7.6 搞个系统能把BIOS搞坏。。网上最新型的代码看不到码啊,,刷完这个BIOS后要用 UEFI U盘 才能亮机 然后进入,恢复一下出厂设置保存退出就0K ,,搞不明的,不会就是新的架构吧,,BIOS是直接从官网下的,BSS格式 可以用编器直刷,不是通用的BIN格式 这也行    下在这个是BSS格式的,,亲测能用

A58ML VER7.6.rar

网友:
BSS格式的编程器也能刷 ?  你用得啥编程器啊

网友:
刷完不用U盘引导,不显示一直黑屏?

网友:
映泰主板一直做的都不错的,你这个型号,做出来,看上去怎么这缩水~~~
BSS格式 可以用编器直刷?,是吗,还没遇到这样的bios.

网友:
用的是编程器 RT809F, 直接从官网下的BSS直刷,可以用啊,

网友:
这是什么诊断卡  所有板都可以读吗?

网友:
非常确定映泰的BSS格式可以直接编程器刷,我在映泰的B85板上8M的25Q64中刷入官网对应的BIOS成功启动。

网友:
又学习了 bss可以编程器刷 映泰的 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