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2N68-AM SE主板开机一会儿就掉电通病,别再满嘴跑火车了,找着病根啦。

楼主(2016-07-01):
最近接了几块华硕M2N68-AM  SE/SE2,一个毛病,短接开关针上电1··4秒掉电。上论坛看说什么的都有,没有一个靠谱,全是骗分的。

看这哥们的,白瞎了下载分倒是没什么,浪费了大把时间啊。
论坛里高手如云,但就没有一个会告诉弟兄们怎么修,                                                                       好了,言归正传,这个毛病的根源在POWDOOD信号,RT8800第9脚,连接两个电阻到
桥的G6脚。毛病就是桥旁边,32.768往外第二个小电阻,0402的,不大好焊。原版1.5k的,我全换1.2的。上图:

就是画圈的这个小电阻。换了就好。序号是NR553.

在此分享出来,望各位童鞋不要再走弯路了。顺便分享出点位图及BIOS。坛子里90%以上都不能用,白瞎了我好几十分。这个绝对好用的。

网友:
用到的别忘了加分啊!!

网友:
这是两个分压电阻其中一个阻值变化,导致PG信号不能到桥吗

网友:
是到不了rt8800,实测nr553连接桥那端有3.3,另一端就开机瞬间有3.3,然后迅速下降到0.3V左右。

网友:
是开不了CPU供电

网友:
掉电是怎么回事

网友:
就是说,南桥供电和时钟供电正常,然后发PWR_GOOD信号给CPU表示主板供电正常,但是电阻有问题,发送不到。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案例只能作参考吧 毕竟每个板的情况不同 但对于把方法藏附件的我真的无语

网友A:
不能用的BIOS  你可以把链接指出来  我们将其删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用的BIOS  你可以把链接指出来  我们将其删除

谢谢斑竹,下次在遇到一定会指出来

网友:
修的满仔细的

网友:
华硕主板怎么了,管子现在不坏了,就坏电阻,这东西不应该爱坏,可现在坏的太多了。华硕的882坑人。

网友:
这个怎么讲呢范围太大了

网友(2017-06-12):
学习一下,看看这个好用不

网友:
图怎么看不到了啊,请楼主重新传一个

网友:
这个POWDOOD是什么信号

网友:
看来又是华硕通病,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是不是电阻变质了还是本身就是1.5k的电阻,这种有图纸还好一点,没有图纸也不好找这种问题

网友(2017-09-02):
为啥不能看啊需要提神权限进行认证是什么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