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8ZG加电不显求助

楼主(2016-07-01):
如题各大电压正常机器有跑码电流跳变位0.8-1.2-1.3-1.2-1.4-1.3-.1.6不显示显卡已经重植了不行

网友:
CMOS电池装上去

网友:
看电流是显示了,外接如何, 考虑屏线屏。

网友:
coms  bios 和显卡

网友:
重新换个显卡吧,应该是坏掉了

网友:
有个1.8V的电压不正常你看了没,好像在键盘那一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