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硬盘 500G12代 电机转动 不识盘

楼主(2016-07-01):
BOIS PE 都不识别 接入主机后开机进BOIS很慢 这方面是小白不知道从何修起
不识别

网友:
磁头转动声音正常吗?如果正常应该是固件的毛病了

网友:
可能是固件坏了

网友:
劝你不要修,软件最低1200,自己掂量

网友:
不会是固件门吧?

网友:
希捷的盘真不好搞

网友:
别卖关子快说

网友:
快说,我真想看看

网友:
硬盘主板的bios坏了,或固件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