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S3上点掉电,类似12V短路现象维修

楼主(2016-07-01):
收到一片主板,GA-H61-S3,客户说电容撞掉了,让帮忙换下,客户说是掉电故障,心想,换了肯定不会好,果然...

拿板维修,一上电, 啪的一声掉电了.  心想,CPU 又见马克思去了, 然后默默拔掉4pin. 结果故障依旧,

强制上电,没有掉电,排除12V等电压对地。。

然后开始量阿,PS ON。 POWER , RSM。RTC,,,量了半天,还是找不到问题,

准备放弃的时候,看到这板IO边也有一个传说ASUS 专用822,,,,

打开电图。强制上电,发现I/O 121和120脚,SYS_TEMP和CPU_TEMP电压有闪动,对比好板,发现没有。

然后你们懂得, RN1 。 给分的给分,掌声的掌声。。

网友:
看到“啪的一声”,以为楼主新换的电容又爆了。

网友A:
那CPU挂了?最后是怎么收费的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CPU挂了?最后是怎么收费的咧

CPU没挂。只是这个板掉电类似12V短路,

网友:
加分鼓励,如果能够加图片就不错。是温控有问题造成的掉电?

网友:
RN1是排阻  技嘉的板也排阻出问题

网友:
那个应该是pwok有问题,

网友:
换了那个822就好了对吗 那个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SYS_TEMP和CPU_TEMP  温控。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一个,不是RN1,郁闷中

网友B:
厉害楼主,看到你的帖子 顺利解决一个同样的问题。。给楼主 赞一个 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楼主,看到你的帖子 顺利解决一个同样的问题。。给楼主 赞一个 加分

本来想给加分的 可系统提示360小时前的不能加分了 不好意思了

网友:
12V 短路 再次出发是不能触发的  也不能强制上电

网友:
遇到很多这种主板,都是大板,表示很头疼

网友:
看到你的帖子,楼主厉害,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技嘉主板只要那里电压不正常,就会一上电就掉电,还有就是不断重启。

网友:
难道技嘉的822也出问题了?

网友:
技嘉io有电压电流检测脚,过高就保护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又一例经典的H61平台温控电路引起的掉电现象    822的精神得到延续 楼主功不可没

网友:
现在板难搞,一缺电压就掉电,掉得你都来不及测电压

网友:
我也碰到过,好像是Sys_temp

网友(2016-11-14):
温度检测有问题

网友:
又是换822不会这么巧吧

网友:
感谢 我这个也是一样的毛病 更换后OK

网友:
SYS_TEMP和CPU_TEMP这两个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