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mini1解ID

楼主(2016-07-01):
ipad mini1ID
客户寄来一台ipad mini1,ID账户锁,ID锁激活界面
ipadwifi版和3G,wifiiPad硬解ID很简单,通过硬盘测试架把硬盘里的序列号改为无锁的序列号就没ID锁了
硬解ID过程:拆机把主板上的硬盘旁边的屏蔽框剪掉,再清除四周的黑胶

用高温胶带贴住旁边的芯片,用热风枪取下硬盘,再清除主板上的黑胶和锡
用硬盘测试架往硬盘里写一个无锁的序列号
盘植球装回主板上,开机激活

网友A:
无锁的序列号从哪儿来,自己编一个吗

网友B:
不是说 硬解要换硬盘 CPU 基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 硬解要换硬盘 CPU 基带吗

这是iPAD,搞成WIFI版

网友:
这无锁的序列号是买的么???

网友:
洪老师还是一如既往的牛逼!!!!!!!!

网友:
前几天亲眼见改序列号倒数第四位为s成功解好id 的。改的那个序列号查不出来,我也是惊了个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 硬解要换硬盘 CPU 基带吗

IPAD WIFI版硬解ID只需换硬盘

网友(2016-08-18):
那3G版的是不是和IPHONE差不多了

网友:
现在好像都有免拆机的架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锁的序列号从哪儿来,自己编一个吗

这个编不了吧 兄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 硬解要换硬盘 CPU 基带吗

wifi版的 就是个IPAD 不用打电话功能的原因吧~

网友:
这硬盘拆的 真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fi版的 就是个IPAD 不用打电话功能的原因吧~

哦    好像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