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影院视频系统——灰阶白平衡调校

楼主(2016-07-01):
家庭影院视频系统——灰阶白平衡调校

  自从家庭影院投影机全面迈入全高清时代,家庭影院投影机的横向测评,倍受众多影音爱好者与业内的广泛关注与热议。在家庭影院视频系统调校方面,又或者对于整个家用视频系统而言,一般的影音爱好者与发烧友都会习惯透过一些软件如蓝光测试碟片或DVD测试碟片,通过人眼观察的方式来进行测试。而这种方式,属于基础的视频调校方式,算不上专业,下面小编就简单谈谈灰阶白平衡调校所涉及的关键点,更加深入地了解灰阶白平衡调整。

灰阶白平衡调校 图1

  一、家庭影院视频系统——灰阶白平衡调整

  一般情况下,大部分家庭影院投影机和平板电视的出厂预设画面模式都有一个基本可以接受的色彩表现,但当你盲目调校之后,可能会对整个画面的色彩带来严重的影响。关于影像的色彩管理涉及众多方面,灰阶白平衡调整是其中最为重要的部分。

灰阶白平衡调校 图2

  所谓灰阶白平衡调整,实际上就是要调整画面的白色,让白色的色彩达到国际标准。不过这里所提到的白色的调整,并非只是调整100%亮度输出时画面的白色这么简单,我们要调整的是从0-100%亮度输出的白色色彩,让画面从黑色到白色之间的过渡变得更加均匀与统一。在你进行深入的色彩管理而对每一种颜色进行细致调整之前,需要先对灰阶白平衡进行调整。

  相比早期投影机和平板电视都没有提供灰阶白平衡的调整功能,现在主流的家庭影院投影机与中高阶的平板电视都已经具备这样的功能,这也让灰阶白平衡调整成为整个画面调校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

灰阶白平衡调校 图3

  灰阶白平衡调校其实并非什么新的概念,早在多年前就有不少的影音爱好者与行业专家在讨论这个问题,只是至今依然没能获得足够的重视。曾经走访过的不少影音行业经销商的展示厅,当中对画面进行过灰阶白平衡调校的仅是少数,多数甚至于对色彩调校完全没有概念,连最基本的亮度与对比度的调整都没有去做,只是将重点放在声音上面,而声音方面也只是把低音炮的音量调高而已,也没有利用声压计进行最基本的声压均衡调整,导致所出来的画面和声音十分不理想。

  真心希望影音行业的从业者应该重视音视频系统的后期调校,不要单纯地只是为了卖设备与系统而已。

灰阶白平衡调校 图4

  灰阶白平衡调整需要利用到一些仪器设备,包括色度计、测试软件甚至信号发生器,但入门级的测试设备还是相对便宜,而且也有免费的测试软件,另外绝大部分家庭影院投影机都有相关的选项,无需通过额外的视频处理器,操作起来也相对简便,适合绝大部分影音爱好者与影音行业从业人员去使用。

  二、灰阶白平衡调校的首要条件——白点

  在灰阶白平衡的调校之中,白点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关于白点,国际所公认的标准主要是ITU-R国际电信联盟关于高清电视广播的Rec.709与超高清电视广播的Rec.2020所推荐的D65标准。

  为什么以它作为标准?

  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平常所观看的高清或4K超高清蓝光片源、网络流媒体资源都是依据D65白点的标准进行后期制作的。即使在电影拍摄的过程中并不是采用D65,而是采用其他白点进行拍摄,影片后期制作完成之后白点一定是D65,所以我们在灰阶白平衡调校的过程中必须以D65作为调校的参照标准。

  如果你所观看的影片从拍摄到后期制作都并非采用D65作为白点,例如某些自制演示片,并没有按照国际标准进行后制,此时就要询问原创者是以怎样的白点作为标准,再以此白点进行标准化的灰阶白平衡调校。
  如果以非D65标准的方式来调试画面,在观看以D65作为标准制作的影视节目时,整个画面的色彩就是完全失准的。所以请大家必须知道D65的重要性,在白点的选择上应该以D65为标准。

  三、灰阶白平衡调校——调整范围并非只是100%亮度输出的画面

  灰阶白平衡的调整并非只是对一个白色画面进行白点的调整,而需要调整的是不同亮度输出时白色画面的颜色,让这些画面的颜色都能达到D65标准白点的色彩。

  现阶段,绝大部分家庭影院投影机都已经内置了灰阶白平衡的调整功能,而你在开启这项功能的菜单后,会发现共有6项调整选项,其实这6项是分为两组,每组由红、绿、蓝三种颜色构成,以控制一点灰阶的白色,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两点式灰阶白平衡的调整功能。当然,也有一些投影机只有三个选项的调整功能,也就是只能调整一点灰阶。

  一般情况下,我们都建议采取两点式的灰阶白平衡调整,只需通过调整这两点,就能基本上取得相当理想的从0-100%亮度输出的灰阶白平衡。而对于一些高阶的平板电视,它会内置了10点灰阶白平衡调整系统,不过在实际使用上2点和10点所得到的效果是差不多的。
灰阶白平衡调校 图5

  四、核心是色度计或光谱仪,需要采用相关的测试软件与工具。

  灰阶白平衡调校是属于较为高阶的视频调校技术,我们在测试的过程中无法通过眼睛去判断画面的白点是否达到D65的标准,我们需要通过专门的色彩测试仪器来判断。

  这里采用的色彩测试仪器是色度计或光谱仪,两种都可以读取画面中的色彩参数,前者价格相比较低,测试速度快,但测试精度不及后者,后者价格昂贵且测试速度较慢。不过,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我们可以将两者以矩阵匹配的方式结合使用,以光谱仪对色度计进行准度调整,让整个画面的灰阶白平衡调整可以达到又快又准。

  当然,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的爱好者,只需采用能够应用在投影系统中的色度计进行调整就可以获得基本满意的效果了。

  另外,还需要一款视频信号发生装置来切换不同的测试画面,也可以用蓝光机装载蓝光测试光盘进行手动切换。配套的软件分为免费和付费两类,后者功能更强大,测试速度更快,例如Calman、Chromapure等。总体而言,灰阶白平衡调校的系统选择性很多,对于入门来说并不困难。

灰阶白平衡调校 图6

  以下为各款主流品牌家庭影院投影机中的灰阶白平衡调整菜单:

  SIM2部分机型中的灰阶白平衡调整功能:

灰阶白平衡调校 图7

  Vivitek部分机型中的灰阶白平衡调整功能:

灰阶白平衡调校 图8

  Sharp部分机型中的灰阶白平衡调整功能:

灰阶白平衡调校 图9

总结

  在灰阶白平衡的实际调校过程中,还有相当多需要注意的地方。如果在灰阶白平衡调校之前没对画面的动态范围进行有效的调整,白峰设定过度,必然会对灰阶白平衡高光部分的调整带来相当明显的影响。视频调整是一个环环相扣的整体步骤,每一步的调整都会对下一步产生影响。而常见的两点式灰阶白平衡调整也是同样的,在调整好暗部灰阶之后,会对高光灰阶产生一定的影响,而相对地调整好高光也会对暗部产生干扰。这时我们需要很好地把握一个平衡点。

  最后,希望大家都应该对画面进行有效的灰阶白平衡调整,如果调整适当,将会令整个画面的色彩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