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插电源电流跑0.35a

楼主(2016-07-01):
  今天接了一台联想Y470的笔记本。故障是插电源自动上电到0.35a。于是就把笔记本拆开,发现电脑以前换过主板。而且hm65是换过的。测了下主板电感没发现短路的地方。于是在次上电发下1.5vp没有。还有+1.05VS_VCCPP也没有。测芯片工作条件发现都是开启电压没出来。而开启电压是由EC发出的。根据时序EC收到桥发出的PM_SLP_S3#,PM_SLP_S4#,PM_SLP_S5#,PM_SLP_SUS#才会发出开启1.5vp,+1.05VS_VCCPP的开启信号。经测量发现EC已经发出了PBTN_OUT#给南桥。而南桥没有发出PM_SLP_S3#,PM_SLP_S4#,PM_SLP_S5#,PM_SLP_SUS#。于是测南桥的工作条件。发现+RTCVCC电压不正常只有1.7V而小电池的正极已经生锈了。而且没有电了。于是取下电池,插电源。电压还是被拉低了。最后断开与桥相连的电阻发现是HM65拉低了+RTCVCC电压。换南桥问题解决。

网友:
INTEL RTC短路坏桥的不常见 AMD的碰到挺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laomaotao.net/?H3511

你这是发的毛

网友:
这个问题少见啊 ,哈哈!楼主分析得不错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chinafixRookie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南桥导致电压拉低的,

网友:
英特的CPU坏的多着机器我手上2台 一台BIOS  一台CPU供电开路,CPU也挂了~

网友:
chinafixRookie -2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
谢楼主分享……

chinafixRookie -2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
短路还是好搞一点

网友:
收藏备用,积累经验

网友:
分析思路清晰

网友:
HM65坏这个地方的很多的

网友:
以前修宏碁的好像遇到这种问题 加焊解决

网友:
我有一台不出CPU电压的,换过南桥

网友:
遇到好多,尤其是G470这款,1.05只要烧,好多都是南桥必坏。

网友(2016-08-03):
南桥都能查出来,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