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KPL-AM SE不触发

楼主(2016-07-01):
机子到手不触发,检查开光针有3.3v 正常,测IO  83627dhg  68  67有高低高跳变, 72脚没短接开关有5v,短接后0v  感觉特奇怪,正常Ov已经触发了,唯一可能性就是IO到电源绿线断线了,直接飞一条线过去,正常点亮。

网友A:
我觉得不触发可以倒着过来修,先打绿线对地值,无穷大直接飞线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打ATX口绿线阻值一般就可以判断

网友:
思路整齐 给我树立了榜样!{:

网友B:
又是秒杀的节奏   绿线这么容易断线吗

网友:
一般不通电还是比较容易修的,所有板子都是一样的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不触发可以倒着过来修,先打绿线对地值,无穷大直接飞线

恩 活学活用啊

网友:
这种直接短接绿线应该也可以亮机吧

网友:
就是这个型号  这个绿色线到IO断线的,修过几片

网友:
这个板子在CPU座的上方容易断线,仔细看下就能看到发霉地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是秒杀的节奏   绿线这么容易断线吗

哪有那么多断线的    上拉的电阻  或  72到绿线间的电阻变大可能性大些

网友:
断线的确实有这种情况。

网友:
直接拉低绿线可以判断

网友:
学习了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看来这个pson也是赚钱的好帮手

网友:
PSON断线,,这个好搞,,

网友:
风显大了一点儿,别烧坏了

网友:
打绿线阻值也不是绝对的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