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开机掉电

楼主(2016-07-01):
联想G450开机到1。1A后三秒掉电

网友:
哪里缺电压吧

网友:
有跳变没,不装内存掉不

网友:
测下电感和二级电压还有pg

网友:
直接换板得了

网友:
说得这么简单谁能帮你。

网友:
具体点啊 lz

网友:
集显的吗。看一下

网友:
你只要说一个掉电谁知道  建议先查电压 不要经常找通病  不是所有的机器都是通病

网友:
现在修好了吗

网友:
此板 很简单的 一般 多为
散热器问题

网友:
说的太简单了

网友:
教科书上有教程的啊,三把斧搞搞阵先,再考虑换板。

网友:
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这样这么帮忙分析啊

网友:
不懂 帮不了你

网友(2016-08-06):
是不是内存没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