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鲸W55C1T曲面电视漏光坏点如何检测?

楼主(2016-07-01):
微鲸W55C1T曲面电视漏光坏点如何检测?

  曲面电视(Curved TV)是建立在使用比平面电视更薄的柔性屏幕等先进技术基础之上的科技杰作。简而言之,就是屏幕并非目前的直线型,而是创意性地将平直的直线改为微微内凹形的曲线,由此呈现更为惊艳的视觉效果。买到微鲸W55C1T曲面电视先别急着用哦,我们最好先检测下它的屏幕好坏!碰到个不好的屏幕其实是很常见的事情,不过大多数很难发现,只是在黑暗的环境中,对人们的观看有影响,那么怎么检查电视是否漏光呢?下面同小编一起去看看吧!

微鲸W55C1T曲面电视漏光 图1

  一、什么是电视漏光?

  电视漏光是指显示屏显示黑色图像时,在屏幕的四周有较多的光线漏出,这是由于屏幕液晶体与框架之间的吻合不紧密导致灯管的光线透射出来了,使屏幕的四周看起来比中心亮。这个是液晶电视的常见问题,甚至从一定的角度看,是一个无法避免的现象,只不过是程度不一样。

微鲸W55C1T曲面电视漏光 图2

  图中的白色区域就是漏光区域,这已经是严重的漏光现象。

  二、造成漏光的原因?

  液晶电视漏光的的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是面板的问题,当面板质量不好,或者运输途径发生意外,导致面板弯曲,这样就会出现严重的漏光问题,如果在出厂前被检查出这个情况,就会被禁止出厂。另外是组装的时候,边框跟液晶面板之间的衔接不紧密导致轻微的漏光。但是一般肉眼是很难看出来的,只有在全黑环境下检查,才能明显看到漏光。

  漏光不会影响显示器本身的亮度、响应时间、寿命等基本技术参数。轻微漏光可以接受,漏光 严重时对某些特殊画面显示可能出现效果较差现象。

  三、如何检测你的电视是否有漏光现象呢?

  可以通过当贝助手软件来检测电视漏光,在当贝市场搜索DBZS即可安装。

微鲸W55C1T曲面电视漏光 图3

  1、进入当贝助手,选择“屏幕检测”。

微鲸W55C1T曲面电视漏光 图4

  2、相关检测注意事项,一定要注意!

微鲸W55C1T曲面电视漏光 图5

  3、检测方法:

  ①坏点检测,白、绿、红、蓝纯色下,让坏点无处可逃!

微鲸W55C1T曲面电视漏光 图6

  相应的坏点情况,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就可以了。

微鲸W55C1T曲面电视漏光 图7

  ②色彩检测,各种相间色,一眼就能认出色彩状况!

微鲸W55C1T曲面电视漏光 图8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即可!

微鲸W55C1T曲面电视漏光 图9

  ③灰度检测

微鲸W55C1T曲面电视漏光 图10

微鲸W55C1T曲面电视漏光 图11

  ④清晰度检测

微鲸W55C1T曲面电视漏光 图12

  ⑤灰阶检测

微鲸W55C1T曲面电视漏光 图13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微鲸W55C1T曲面电视漏光 图14

  残影检测。

微鲸W55C1T曲面电视漏光 图15

微鲸W55C1T曲面电视漏光 图16

  4、测试完毕!居然满分,完美屏,确实给力的!

微鲸W55C1T曲面电视漏光 图17

  同时还支持电视4K分辨率检测,真4K假4K,一测就知道!

微鲸W55C1T曲面电视漏光 图18

  以上是小编为大家分享的怎么检测电视是否漏光,以及微鲸W55C1T曲面电视漏光坏点检测的方法的相关介绍,希望在大家微鲸W55C1T曲面电视收货验货阶段一定要严格检测,这可是花了几千RMB的大件,不能马虎,该退换的也得立即要求退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觉得看累了呢?说明写的不够好!

写帖子很不容易的,写的不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