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4主板电源芯片脚少了5个,是不是已经不能修了

楼主(2016-07-01):
iphone4,为了换电源IC,把原来旧拆了,用电烙铁清了一遍主板上的脚,用天拿水一洗,才发现少了5个点,把IC重新装回去,电流才50来毫安,请问朋友们这个板还有救吗

网友:
2个点要补线

网友A:
你们没图 怎么修主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没图 怎么修主板的?

谢谢您,我还正在学习,很多地方还不懂

网友:
飞两根线够你飞的了

网友:
用耳机线圈的线  耐心点

网友:
对于苹果来说  两个点就有点多了  发到迅维基地  有可能修复

网友:
看这个情况楼主应该工具也不全,这就更不好飞线了

网友:
这个对普通人来说操作有难度吧

网友:
估计楼主是在练手

网友:
这个会比较难搞

网友:
修其实是没有太大问题的,问题在于修的成本。4代的机器,好的也就不到300元。

网友:
苹果4现在id板不贵买一个打磨好的只要搬套件就可以了

网友B:
有用的点掉了要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用的点掉了要补

请问该怎么补呢,有什么方法吗?我试着补了一下,就是用锡膏刷上去,然后热风枪吹,但是没什么用,还是会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