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 H61无VCORE 续

楼主(2016-07-01):
如果124脚VIN5的箭头向外是正确的. 那个这也是影响VCORE的一个因素.
但是从第二张图的箭头来看,VIN5应该是进IO的.
这板,我换了IO了,暂时正常了.明天再测一下.
累死了!
window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82359-1-2.html
前一贴

网友:
这是检测电压的,不要被箭头误导了。

网友:
你换一只822上去就可以排除这个疑问了

网友:
除了苹果的图纸 其它的图纸的箭头 不做为参考 都是随意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