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ga-H61M-DS2 REV:4.0不定时灰屏花屏维修+

楼主(2016-07-01):
一块技嘉主板ga-H61M-DS2 REV:4.0开机用一段时间会灰屏无图像和 蓝屏 雪花屏 ..测量发现CPU一组供电无电压 电源芯片是isl 95836.   CPU  VTT  ASSEM 电压正常 ...手摸桥芯片发烫厉害.. 测量桥供电电压也正常,。。最近遇到这么多技嘉主板要么断电保护 要么 进不了系统 要么经常死机 ,..发现技嘉主板也不怎么样  总结大都是桥问题居多...坛友们有谁同意我的观点呢?

网友:
桥坏得多..好正常嘛..

网友A:
那你是换了桥还是还没修好呢

网友:
哥们,你是太背了,经常碰到桥挂。

网友:
目前,修了那么多,桥坏的不多,桥坏当废板吧

网友:
那是我运气很好,从来没有遇到过桥坏的,除非是被雷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你是换了桥还是还没修好呢

没BGA机 换不了  不过它这桥芯片发热的厉害 开一会就烫手  你们遇到的H61板桥会发热厉害吗   想加焊下成功率低也没试过加焊了

网友:
感觉还好吧、我反正没经常遇到桥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BGA机 换不了  不过它这桥芯片发热的厉害 开一会就烫手  你们遇到的H61板桥会发热厉害吗   想加焊下成 ...

H61的桥  应该不会太烫  你这个烫得厉害  那就是短路了  加焊以经没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