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年末 A1419 820-00292-A MK472CH BIOS

楼主(2016-07-01):
15年年末 A1419 820-00292-A MK472CH BIOS 原机器备份的BIOS 是把芯片拿下来用编程器读取的。

W25Q64 MK472CH-A 820-00292-A.rar

网友A(2016-08-12):
你的什么问题 我有一个 白屏 时不时出文件夹

网友B:
你好 我的机器是没有问题的 客户升级硬盘。 文件夹是没有找到启动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什么问题 我有一个 白屏 时不时出文件夹

检查你的硬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 我的机器是没有问题的 客户升级硬盘。 文件夹是没有找到启动项。

这机有点难拆哦,全是胶。类似于IPAD,另外你们是用什么胶粘回去的?

网友:
弄好了 就是硬盘坏了 谢谢

网友(2019-08-30):
原机器备份的BIOS 不合成不行,开机会慢

网友(2024-09-13):
可以直接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