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F2A55M-DS2 5个电感超级烫 主板算正常吗

楼主(2016-07-01):
技嘉GA-F2A55M-DS2 5个电感超级烫 主板算正常吗
主板
技嘉

网友:
示波器看看波形,或先换个电感试试

网友:
电压正常吗 3V 5V对地值正常吗

网友:
睇下cpu温度

网友:
电感烫 基本可以判断为不正常 负载过重 电感才发烫

网友:
换个功率少点的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