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显示器LI1931EWa 通电白 蓝 绿三色一直转 接VGA没反应

楼主(2016-07-01):
有谁遇到过没有?想刷个程序没找到程序谁有程序:或者遇到过 :帮帮忙  感谢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的问题,查查屏电路

网友:
可能是程序问题,,

网友:
这个显示器是新款吗  论坛上这个显示器的资料很少啊

网友:
先测下VGA 信号都对不,,在排除程序啊

网友:
开机没有联想LOGO肯定是不对的

网友:
是不是屏自检,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学习了

踏风寻梅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程序问题的

网友:
实在找不到程序就换个通用板吧

网友:
看看VG接口有没有短路  搞不了就像楼上换个通用的把反正又便宜

网友:
屏线坏也会出现这问题。